HMI集中监控6台CPU224XP怎么构建

楼主(2014-08-05):
6台CPU224XP,HMI集中监控、下发操作指令,6台PLC间距120米左右,用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A:
方式多种,比如加中继器、加以太网模块。也可以考虑才用国产兼容200,直接800米通信无问题。

网友B:
其实6台CPU224XP的PLC距离只有120米的控制还是比较好做的,CPU224XP的PLC带有两个通讯口,如果版主又编程电缆和两心屏蔽电缆及DB9公插头的话,我建议使用其中一台PLC作为主站,另外5台作为从站,主站PLC和从站PLC使用编程软件指令向导的NETR/NETW指令向导,定义好需要读写的数据,主站的另一个编程口直接通过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在电脑上使用PC ACCESS opc服务器软件和wincc组态软件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6台CPU224XP的PLC距离只有120米的控制...

 我也推荐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有个问题,就是一旦主站熄火,整个系统都趴下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DP模块或是以太网模块,直接和上位机连接,但这种方法投资大,看你的需求。如果是DP话上位机还有加CP5611,以太网的话要加路由器。上位机采用wincc,wincc可以直接和八台PLC直接相连。

楼主:
设备布局大体如图

项目只用HMI,你们再帮忙看下,用NETR/NETW可以吗,还有硬件连接像图中所示连接可以吗?谢谢!

网友C:
是每个PLC都间距120米还是主站到最远的PLC有120米?NETR/NETW走的是PPI协议,这个距离估计不行。距离有点远,最好采用自由口通讯,通讯速率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