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出端com接线问题

楼主(2014-08-05):
问一下大家,PLC的输出端COM,到底是怎么接线,接的电压时多少,如果是继电器PLC怎么接,晶体管怎么接,我现在这个搞的有点乱,分不清了,求助大家

网友A: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看操作手册。

都有接线示意图的。

--------------------------

官网上面选型那部分一般也是有介绍的。

网友B:
不同的PLC,同一品牌PLC的不同型号,都不一样的,你最好把问题缩小一下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查手册,三菱手册上面都有的,电压限制、电流限制都有的。

网友D:
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呀!!!!!!!!!!!

楼主:
我查了一下没有,永宏B1Z-24MR  继电器输出

网友E:
继电器输出形式,COM与Y是一对一的,电压直流交流都可以接。

网友F: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仅仅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PLC,同一品牌PLC的不同型号,都不一样的,你...

网友H(2014-09-26):
不是 2-3 3-2 5-5 4-6 6-4 7-8短接

网友I:
用无线来接开关量和模拟量设备远程控制,dw型的com端是不分正负极的。晶体管的plc输出有pnp和npn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J(2014-10-27):
可以分为漏级和源级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