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08-05):
组态王 EH3(FEN01) DVP-SE以太网连接,如果EH3和SE是从站,它们能进行数据交换吗?怎么交换,通讯时要注意些什么?如果要用FROM TO指令怎么用,模块没有编号啊!向各位请教!

网友A:
标记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应该有人做过这个啊。

楼主:
终于找到方案了,就是要用支持数据交换的特殊模块比如  DVPEN01-SL实现PLC与PLC之间的通讯,然后组态王进行监控,执行程序最好用PLC做,组态王监控太慢,还不如触摸屏......呵呵!自问自答了.希望高手能提出更多宝贵建议.

网友B(2016-07-20):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方案了,就是要用支持数据交换的特殊模块比如  ...

通过以太网和上位机实现通信了吗?DVPEN01-SL最多可实现100个字的传输吧,如果超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