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14-08-05):
求解电容补偿计算方法。

高压10KV,低压380V,使用SCB10-2500变压器,Dyn11连接方式,求助低压电容补偿多少电流。手动投切一组(容量60.8KVAR),仪表显示是65A左右。怎么算的??

网友A:
一组电容,电流应为90.3A  S=√3*u*i

网友B:
电容补偿与负载有关系,你那数据咋算呢?

网友C:
学习下,我也不知怎么算。

网友D:
只注意过补偿效果,因为是直接使用;

1楼计算结果与顶楼观察结果有区别。

网友E:
理论上是90A左右,一楼的公式有点小问题,应该是Q=√3*u*i*sina,a为90度,当然实际中a不会为90度。跟你采用什么变压器,什么接线方式没关系,可能是你的电压有点低。

楼主:
开始我也以为是一楼的算法,可是怎么都不对,功率因数稳定在0.96-0.98之间,电压也稳定在380-390之间,因公司有多个配电系统,各个电容补偿装置容量也有所区别,还有80KVAR的容量补偿,电流补偿在86A左右,也就是按照补偿结果和电容容量得出实际结果是。1kvar=1.05到1.1之间

网友B:
才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电容器的Kvar数值与电流没直接关系,因为这个数据是按铭牌上的电压值计算的,比如400V、420V、480V.....。电容量和电源电压才可以准确计算出电容的电流。

实际电压/铭牌电压=容量降低倍数,比如铭牌80Kvar 420V的电容器,用在实测电压380V的电源上,容量下降到72Kvar,如果计算电流,应该按72Kvar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明白楼主的意思。电容器的Kvar数值与电流没直接关...

谢谢,按照你的算法 ,真的和实际差不多。

网友F:
补一组10kvar就够了,建议使用电压等级480V,15kvar电容。估计问题能解决问题,你现在补得太多了,也有可能被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