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PLC编程还在恪守不用置位(set)复位(reset)指令码?

楼主(2014-08-05):
当年老师就这么说,用置位SET和复位RSET会导致程序混乱,工作后一些老工程师也是这么说的,可在实际编程中发现,这样很不方便。在这里问一下大家,还有必要坚持这个原则吗?

网友A:
反正用起来还行,就是不要乱了。

个人感觉就置位就要有复位。

楼主:
用线圈输出的优点是条件失效后输出自动失效,而置位必须要复位才行。

我经常这样,将大功能划分为小的循环任务,进入时候将所有相关的位置到正确状态,这个任务执行完毕后也将所有的相关状态置到正确状态。其实效果也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线圈输出的优点是条件失效后输出自动失效,而置位必须要...

现在的PLC程序员大多具有PC高级语言编程经验,在PC编程语言中,其赋值语句相当于SET,RSET的组合使用,因此对于现在的程序员来说,SET,RSET的使用已经相当熟练,没有使用上的困惑。

网友C:
我很喜欢这两个指令,并且一直在用,没有出现过程序混乱,这个对于指令的应用主要看思路是否清晰,思路清晰了程序就会畅通。

网友D:
电工思维的话可能不习惯 SET ,RESET

如果习惯用C语言之类的,或者有其他语言开发经验的,用SET 和RESET反而更自然

网友E:
这两指令不是很好用么,干嘛不用。

网友F:
置位复位 用与不用在于个人,  关键是你逻辑是否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