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可编程简单的脉冲程序的解法

楼主(2014-08-05):
请问。用松下PLC做一个程序,使它出十个连续的脉冲就停止,这个程序得怎么编呢?

网友A:
十个脉冲太少了,记得好像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个脉冲太少了,记得好像做不到。

 嗯,我就是打个比方。脉冲数多少都可以,一万个都行,我就想问一下程序得怎么编

网友B:
这个程序 大概不少于4种方法能实现,关键是你的占空比是多少?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 大概不少于4种方法能实现,关键是你的占空比是...

 这个可以任意设,随便哪个都行,我也不要四种方法,只要好理解的方法就行,谢谢你啦!

网友C:
使用 F171_SPDH 语句,ControlCode 选择它的运动模式,根据PLC的具体型号而定

网友D(2014-11-30):
使用 F171_SPDH 语句,CPU向导自动生成运动,根据PLC的具体型号而定

网友E(2017-09-13):
學習了,學習了,新手學習了。。。。。。

网友F:
真心感谢楼主,感谢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