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量脉冲

楼主(2014-08-05):
前辈们请教下,现有一个涡轮流量计输出脉冲,想用CP1H计脉冲,现在知道有两种方法,一是快速输入功能,一是用高速计数器,请问大家两种方式的区别?还有我计N个脉冲后想清零,下次从零开始计,好像高速计数器只能重新上电才清零,是这样吗?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指令让它计数N后清零那?

网友A:
选什么PLC就要看什么PLC的手册。

通常是可以清零的。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清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什么PLC就要看什么PLC的手册。通常是可以清零的。

欧姆龙CP1H的,可以清零,计数模式选择循环模式,把最大值设好就行了,但是这个最大值只能提前设置一个正整数,我现在想把设置值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里,请教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