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积算定时器怎么用

楼主(2014-08-05):
各位前辈,请教下:

如下图所示,T250是积算定时器:

在图中红色竖线时刻,如果X1断开,那么,T250会复位吗?也就是说,Y1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X1断开T250不会复位,2N的输出高电平会低电平记得好像是取决于COM口的接线。

网友B:
不会复位。唯有rst指令才可以对其复位。

网友C:
不会复位,除非你给RST指令

网友D(2015-08-26):
新手,冒昧问下楼主,啥是高电平和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