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OPC通讯

楼主(2014-08-06):
     在一个远程自动控制系统中,使用wincc V6.2 SP3 亚洲版组态上位机,在上位机中使用 pc access sp6 的OPC软件组建OPC服务器,实现远程三个S7-200PLC站点的监控,并且上位机在公司内网的CISCO交换机的Vlan24上,远程PLC在CISCO交换机的Vlan12上,并且在Vlan12的物理连接上中间最多使用了三个简单的以太网交换机,而且两个网段上都连接大量电脑用于视频监控系统和办公上网设备,能够正常实现三个不同地点PLC的远程监控。但是,控制远程PLC的启停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延时,并且在测试OPC服务器时,各个站点的变量更新时间不同,但是质量又是好的?请专家解答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我也用过PC access 有的时候确实很慢

楼主:
不是慢的问题,是有一个PLC直接不会发生变化了。我的应用是在地表有一个主控电脑,在主扇硐室内安装有一台110kW的主扇,并且才有CPU224XP控制,在井下有一个四台水泵的水泵房,每台水泵采用CPU224控制,在水泵房内自制了一个集中控制箱,采用的是CPU226xp的PLC控制,226的P0口通过PPI通讯与四台水泵控制PLC通讯,226为主站,224为从站,读取水泵控制PLC的输入、输出状态,226的P1口定义为自由口通讯,与水泵温度巡检仪、智能电表和流量计进行通讯。另一台PLC单独控制一台水泵,CPU224XP的PLC,控制方式与CPU226一致。

楼主:
现在与主扇控制的PLC通过OPC控制正常,其他两台PLC通讯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慢的问题,是有一个PLC直接不会发生变化了。我的应...

 PPI的通讯距离很短,可能是通讯距离太长,主从站之间也用自由口通讯试试。

楼主:
PPI通讯是至PLC与PLC之间的通讯,这个是正常的,PLC与Wincc之间的通讯,采用的是在上位机中用PC Access软件组建了一个服务器,电脑与PLC物理连接是通过交换机-光电收发器-CP243采用以太网通讯的。

楼主(2015-06-08):
现在改了,没有使用PC Access软件,采用西门子公司的SIMATIC NET软件,组建PC Station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得实效性要好点,通过组态PC站,物理连接上通过光纤以太网连接,这样上位机和S7-200PLC可以不在同一个网段内也可通讯。

网友C(2017-08-24):
学习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