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报警找不到初始位置

楼主(2014-08-06):
有BOPP生产线收卷接近辊2台三菱电机HC-SF152电机,由于机械导致停车后将2台伺服电机对换,伺服电机由MR-200AN伺服驱动器控制。机械故障解决,现在报警找不到0点初始位置,请问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http://www.jqmkd.com/index.php?flow=goods&ac=detail&good_id=628&c=3

这个人可以帮你解决这个伺服电机找不到0点初始位置的问题.

网友A:
你好,你的QQ是多少,以后有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系我.我QQ是40061984(验证信息注明是:工控自动化).我可以专门找人回答你提的问题,超过九成的问题都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