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伺服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4-08-06):
小弟,急求大侠帮忙计算下以下传动结构伺服电机需要多大的转矩,与惯量?感谢

要求是这样:

送料方式:齿轮齿条+双直线导轨+滑台   水平往复移动工作

工作台面重量+工件重量=150kg

送料:有效行程6米

工作移动速度:6米/10秒

最高移动速度:6米 6秒完成

定位精度:0.01~0.02mm

6米位移动作次数高达100次,累积误差不大于0.2mm

工作量:10小时/天

齿轮模数=2 齿轮齿数=30

小弟刚接触这一方面,不知道以上这个情况,伺服电机要用多大的功率,多大的转矩,与惯量?

用不用加减速机?希望清楚这块的帮忙计算一下,谢谢大侠的举手之劳.

网友A:
齿轮齿条精度可以到1-2个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齿条精度可以到1-2个丝吗

看理论参数精度确实还可以,不过装配可能很难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A:
这是计算的截图,回复似乎不能上传exce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计算的截图,回复似乎不能上传excel文件

麻烦你发到我邮箱里面。xqchenlong@163.com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计算的截图,回复似乎不能上传excel文件

我很需要它,麻烦你把那个计算表发到我邮箱里面。  xqchenlong@163.com

谢谢你

网友B:
速度1500能达到你的最高6M6S完成吗?就算你导程是10,你走1米也需要100转,1S中100转得需要速度是6000转每分钟,如果再 加上3比的减速机,你电机速度需要18000转每分钟!

网友A:
楼上:帖子里面是说用的齿轮齿条,不是丝杆

网友A:
To moodvxl:计算的表格已经发给你163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楼主:计算的表格已经发给你163邮箱了

好的,谢谢你

网友:
你这是做追剪系统吧。。我这里有一个专门计算的软件。。软件专门为做旋切,和追剪系统开发的计算工具

网友:
可以加QQ聊下,134268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