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创建指定的存盘文件路径

楼主(2014-08-06):
请教,我的触摸屏重启后总会有如题的提示框,点击确定后可以正常使用,请教高手我如何能够最快找到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A:
若我所料不错的话,你该是用通用版的软件;你应该是放到桌面了,通用版要求文件路径不能存在空格,放到其他路径不带空格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