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控制卡问题

楼主(2014-08-06):
向大家请教。

我工厂有台已经10年的进口玻璃切割机,用的是1832控制卡控制X/Y/Z轴运行。

Z轴是切割头,角度旋转。用的是MAC伺服控制器,带霍尔传感器的电机。回原点(0度)是用一个光电感应

开始计数。前2天突然出现一个问题,在设备运行程序执行z轴回原点操作,切割头旋转4圈半然后正常回原点,在此执行回原点操作,切割头旋转4圈多一点就会停住(停住前电机有吱吱声音),然后出错报警。如果要正常归零,要用手轻轻用力波动一下。

我的想法是如果伺服控制器或霍尔传感器故障,第一次归零就会出错吧;电脑控制程序错误,我也把电脑还原2个月前的备份,问题依旧。最后只剩下Galil控制卡,这方面没接触过,编程指令能导出但看不懂,特来请教。

造成这个问题可能原因是什么?

如有问题请提出,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种切割机

   GEN disco 的切割机原理类似吧   估计是  伺服器坏了

           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前2天突然出现一个问题,在设备运行程序执行z轴回原点操作,切割头旋转4圈半然后正常回原点,在此执行回原点操作,切割头旋转4圈多一点就会停住(停住前电机有吱吱声音),然后出错报警。如果要正常归零,要用手轻轻用力波动一下

您这段描述我没明白:

您描述的是现在故障的现象?

之前正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什么地方出错报警?

报警什么内容?

"用力波动"一下是"拨动"么?在什么时候"波动",想什么方向"拨动"?

楼主:
刘师傅,您好!我在贵公司咨询,这款1832已经停产了。

你的问题:

1,是现在的故障现象;

2,正常情况是无论多少次执行归零操作,切割头都会回原点(0度),电机是锁住状态;

3,没有任何报警信息,只有现象:伺服电机发出吱吱声然后就停住,用手可以拨动;伺服控制器红灯报警;设备pcb板报警灯也亮,不过用手轻轻拨动一个角度,这个灯就灭了;

4,是“拨动”,顺时针方向,归零旋转是顺时针方向。

网友B:
“我在贵公司咨询,这款1832已经停产了。”

不知道是谁回答您的问题的,但是,这个答复是应该是不完整的。dmc-18x2系列确实是很古老的型号了,有些比它新的型号都已经停产了,但是这个系列在GALIL公司的网站上还能找到。如果您使用的是某个提别的版本,也许是买不到了,但是停产的说法不太靠谱。

如果问题只是出在归零上,“手动”归零后可以正常工作,那么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控制卡上,而是出在驱动、电机或机械部分。控制卡上亮红灯,是电机卡住造成的结果,而不是造成电机卡住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贵公司咨询,这款1832已经停产了。”不知道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