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拓扑结构问题

楼主(2014-08-06):
   总线拓扑结构可以分为星型拓扑结构,树形拓扑结构,总线型拓扑结构还有环形拓扑结构,按照485总线的标准布线规范,485总线布线只能按照总线型拓扑结构进行布线,但是现场环境复杂多变,为了485线路能够稳定运行,可能需要其他的拓扑结构,利用相应的设备,485总线是可以有其他的拓扑结构的。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拓扑结构形式以及他们是怎样实现的。

   总线型拓扑结构:总线型拓扑结构是485总线布线的标准敷设方式,其主控设备与多个从控形成手牵手的菊花链连接方式,即:假设整个485总线上有A,B,C,D,E多个设备,其接线方式是,将A的485+接到B的485+接口上,再从B的485+上面再引一条线接到C的485+上面,以此类推,一直接到E的485+接口上面,485-的接线方式和485+的接线方式类似。

   星型拓扑结构:星型拓扑结构是485总线使用得比较多的接线方式,由于485总线上的设备相对比较分散,而且主控设备一般作为主控室大多都位于中心位置,星型拓扑结构是很多施工方选择的接线方式,星型拓扑结构必须要借助485集线器才可以做到。

   树形拓扑结构:其实总线型拓扑结构就是一种特殊的树形拓扑结构,只不过总线型拓扑结构的分支距离几近于零,而485总线在通信时,如果有分支并且超过一定距离的话,就会形成信号反射,从而导致485信号相互干扰,导致信号变弱甚至于出错,导致整个系统通信质量大大下降,将485中继器接在分支上,将分支与主干线相互隔离,使其没有信号反射问题,从而可以使得485总线可以实现树形拓扑结构。

   环形拓扑结构:485总线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用到环形拓扑结构,如果要敷设成环形拓扑结构,485总线的通信方式必须是四线全双工485通信模式,只有在全双工通信模式下,才可以有环形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