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丝杠提升下降电机问题

楼主(2014-08-06):
楼主昨晚遇到一怪事,晚上8、9点的时候车间一台用于丝杠上面的提升电机一起动就报OV(安川V1000变频),OV这个故障说明是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过电压检出值。昨天晚上有打雷,应该不会是打雷造成的吧!还有我把电机负载卸掉运行不会报警,测量了三相电流1.4安左右(电机是0.55KW),这台电机是我同事刚换上去的才用1个小时左右(新电机),换了变频器也还是报OV,参数设置的都没错,上次2号生产线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在想没在负载情况下电流都超出了实际电机的电流,在带负载的情况下一启动电机电流会急剧上升,是什么情况造成电压超过电压检出值啊?请各位大侠请教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你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 这个参数  很可能启动的扭矩比较大造成的,

网友B:
电压超过电压检出值一般实在减速的时候才出现,减速过快引起。打雷有可能引起,但不打雷就不会出现了,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偏高呢?有的变频器比较敏高,谐波含量比较高也会出现这个情况。空载电流1.4A如果没测错的话就不正常了,你看一下变频器的显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 这个参数  很可能启动的扭矩...

谢谢袁兄!加减速时间都延长了,还是报O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超过电压检出值一般实在减速的时候才出现,减速过快引...

电源电压都正常,应该是电机出了问题,可就是不明白才用1小时左右,新电机带负载就不能用了

网友C:
  那样的话是不是丝杆有机械卡的故障或是电机 绝缘故障? 有测量 电机线绕组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是不是丝杆有机械卡的故障或是电机 绝缘故...

机械没有卡住,用摇表测量对地绝缘正常,各相间值一样,但用万用表测量相间电阻有一相比其他两相低一点儿

网友D:
你看看滚珠丝杠是不是移位了,全程走下来估计不是原来的轨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那样的话是不是...

 用万用表测量相间电阻有一相比其他两相低一点儿,这样测没什么意义,因为已经测过三相电流1.4A,这只能说明定子绕组没有断线。绕组电阻很小,可能会有些测量误差。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可能负载过重,可以考虑下电机断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