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容老是坏

楼主(2014-08-06):
为什么风扇的电容老是坏,是不是电容质量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换上新电容电机正常的话应该是你的电容质量不好。换的电容尽量和原来的容量接近,耐压值比较高的,应该在400V以上吧。

楼主:
换了两个都坏了,难道真是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上新电容电机正常的话应该是你的电容质量不好。换的...

网友C:
  连换几个都坏的话可能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换几个都坏的话可能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E:
你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一般电容不容易坏的,除非质量问题

网友F:
电容是咋坏的   击穿  减容了

网友G:
去另外一家不同厂家生产的,买。

网友H:
容量和耐压值都够的话,还这样,建议换一种牌子的试试。

网友I:
你看看的电机烫不烫,如果长期过载的话,电容是很容易坏的,毕竟温度越过,电容老化的越快,电扇应该没有什么比较复杂的地方,国产的电容质量应该也不差的,无非稍微体积大点。老烧电容,你应该看看电机本身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看看的电机烫不烫,如果长期过载的话,电容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换了两个都坏了,难道真是电容坏了。

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L:
你好 !换个耐压值高点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