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伺服电机脉冲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4-08-06):
本人刚刚接触伺服,根据本人的理解,是PLC发出一个脉冲,经过电子齿轮加倍以后,伺服控制器发出一个脉冲,然后电机根据这个脉冲数决定转的圈数,那么一般伺服电机转一周需要多少脉冲?是100000吗?

网友A: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一般设置大于编码器反馈脉冲!比如2500线四倍频的就是10000个脉冲左右!

网友B:
根据本人的理解,是PLC发出一个脉冲,经过电子齿轮加倍以后,伺服控制器发出一个脉冲,然后电机根据这个脉冲数决定转的圈数,

是PLC发出一个脉冲,经过电子齿轮加倍以后,伺服控制器知道电机应该转到什么位置,然后控制电机转到这个位置。

网友C:
多少脉冲转一圈,有的伺服是可以直接设置的,有的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