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手动有输出自动无输出

楼主(2014-08-06):
变频器手动有输出  自动怎么无输出阿  有没有大神清楚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怎么个自动法?肯定是你自动没做好吧。

网友B:
要设定控制方式,控制内型。

网友C:
1,没有明白手动能输出和自动能输出各是什么操作方法

2,如手动是通过 面板 或是 端子 能控制输出说明变频器和 电机是好的

网友D:
1线没接明白

2程序没做

网友E:
控制方式设定有问题。你看看自动设置的几个选项是否都正确

网友F:
什么变频器?是不是你设置问题。自动的时候外给定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