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无法高速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4-08-06):
为什么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除上述原因以外,产生啸叫声还可能是由于负载过大造成的,高速运转时电机的输出扭矩会下降,无法满足负载要求时电机发生堵转,并且啸叫声会随着频率的高低变化而变化,解决办法是降低转速或更换扭矩更大的电机。此外步进电机在高速运行停止后会出现短促的啸叫声,这是由对相电流进行斩波造成的,只需将驱动器面板上的自动半流设置为有效即可。

山社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速度本来就不是很快啊,看看你的步进电机最快的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