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准确的汽车档位检测器科目三必备

楼主(2014-08-06):
DW02档位检测器使用手册

一、概述

DW02档位检测器是用于测量手动档汽车档位装态的仪器,其优点在于安装方便,不需要对车辆进行拆装,无接触无机械磨损。其原理是通过磁传感器检测安装在挡杆上的磁铁磁场,来判断挡位.

二、产品特点

无损安装;

防抖动抗干扰强;

性能稳定;

不限制车型(6个档位检测)

三、产品应用

汽车档位判断

驾驶员科目考

百米加减档

四、产品型号

DW02   逻辑电平接口

五、技术参数表:

   项目   参数   单位   备注

电气参数   工作电压   6~15V   V (DC)

工作电流   50   mA

输出信号高电平   3V    V (DC)   ±0.3V

输出信号低电平   0V    V (DC)   +0.2V

工作温度   -40 --  120   摄氏度

其它

尺寸   25*25*80   mm

六、管脚定义    下表为6引线的功能定义

管脚   名称   输入/输出   引线色   解释

1   VCC   输入   红   6~15V直流电源输入

2   GND   输入   黑   电源地

3   D1   输出   白

4   D2   输出   蓝

5   D3   输出   绿

6   D4   输出   黄

七、通信

DW02的通信是同过4个IO口的高低电平组合来进行表达的.如下表所示:

D1   D2   D3   D4   档位

低   低   低   低   空

高   低   低   低   1

低   高   低   低   2

低   低   高   低   3

低   低   低   高   4

高   低   低   高   5

高   高   高   高   R

八、档位校准及使用

DW02在新安装,更换磁铁或着变更安装位置时需要对挡位进行校准;具体方法如下:

1.在上电状态下,长按按纽3秒钟以上, 此时检测器将进入校准状态,并且显示0并以0.5秒的频率进行闪烁;

2. 在检测器显示0并闪烁的时候,将档位放入空档位置, 后短按按钮, 检测器会检测磁场数据并存储,之后自动显示1并闪烁;

3. 将挡位放入1档位置,后短按按钮, 检测器会检测磁场数据并存储,之后自动显示2并闪烁;

4. 以此类推,进行到2,3,4,5,R档位的校准; 当R校准完成后,检测器会自动推出校准状态,并返回工作状态;

5. 检测器在上电后即进入工作状态,如果已经校准过则根据档位的位置显示相应的数字.

九、产品安装

安装前档位要放在空档,将磁铁固定在档杆上,磁铁的中心必须档位检测器的中心在同一水平位置上,磁铁到检测器之间的距离是3.5~4CM距离最佳,为了检测准确请尽量保证两者之间的距离。磁铁中心的法线方向与档位检测器的纵向中轴线一致,并与档位检测器的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十、文档更新

时间   版本   更新内容

2011.11.2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