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和直流接触器

楼主(2014-08-06):
一个220AC交流接触器,表示的是线圈吸合电压时交流220,那么为什么他的触点可以输出24DC,并且,再用这个DC24控制另外一个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呢,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的关系,还有铭牌上AC--3  11KW  400V  11E,中11E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没有任何关系。估计你说的触点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如果不是你这个属于不合理使用,220AC交流接触器完全可以用个220V的继电器带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没有任何关系。估计你说的触点是接触器...

网友:
继电接触器的线圈额定电压和其触点额定容量(电压、电流)是没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没有电的联系,只有机械联系。
接触器型号中的11E应该表示一个辅助常开和一个辅助常闭。22E表示两个辅助常开和两个辅助常闭。

网友C:
1、一个220AC交流接触器,表示的是线圈吸合电压时交流220,那么为什么他的触点可以输出24DC,-------------他的触点可以控制的电压时24VDC(电流别超标),当然你也可以通交流电,但是得主意电压等级和电流大小;

2、并且,再用这个DC24控制另外一个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呢,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的关系,

--------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两个完全脱离的机构

3、还有铭牌上AC--3  11KW  400V  11E,中11E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的是辅助触点是1开1闭

网友D:
11E,中11E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附加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触电,E应该是绝缘等级或者防护等级!

楼主:
对:   继电接触器的线圈额定电压和其触点额定容量(电压、电流)... 内容的回复!

3Q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个220AC交流接触器,表示的是线圈吸合电压时交...

感谢楼主的细心解答,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线圈电压220V,图中利用的是主触点,主触点或者辅助触点就可以控制不超过220V的交流或者直流电呢

网友E: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和触点,在电气上是隔离的。

网友F:
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