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小壳气体探测器 操作更方便

楼主(2014-08-06):
一、主要特点

三线制工作模式

采用先进的进口催化燃烧式传感器,性能稳定,灵敏度高,抗中毒性好

采用单片机数字处理,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自动零点校正,可避免零点漂移引起的测量误差,自动曲线补偿

RBT-1060型气体探测器反极性保护

节能、功耗小

可输出一组继电器触点信号

隔爆型防爆,可用于工厂条件的第1、2危险场所;

探测器整外壳采用压铸铝材质,体积小巧、轻便;传感器部分采用不锈钢材质,抗腐蚀性能好

二、技术参数

检测原理   催化燃烧式

检测方式   自由扩散式

检测气体   见附表

工作电压   DC24V

功耗   ≤1.5W

准确度   ±5%FS

通讯方式   分线三线制

信号输出   一组继电器输出

防爆等级   ExdII CT6

RBT-1060型气体探测器防护等级   IP65

电器接口   G1/2〃内螺纹

安装方式   墙壁装、管装

网友A:
可燃气体探测器广泛用于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场所。可适用于炼油厂、油库、液化气站、煤气站、加油站、喷漆房、家庭制作间等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场所进行气体泄漏报警。当被探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探测器立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以提醒即早采取安全措施,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事故,从而保障消防安全。

   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是对单一或多种可燃气体浓度发出响应的探测器。日常使用最多的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催化型可燃气体探测器和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两种类型。饭店、宾馆、家庭制作间等使用煤气、天然气、液化气的场所主要使用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工业场所主要使用催化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催化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利用难熔金属铂丝加热后的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浓度。当可燃气体进入探测器时,在铂丝表面引起氧化反应,其产生的热量使铂丝的温度升高,而铂丝的电阻率便发生变化,所以当遇到高温等因素时铂丝的温度发生变化,而铂丝的电阻率便发生变化,探测的数据也会发生变化。

   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利用半导体表面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浓度。半导体可燃气体探测器用灵敏度较高的气敏半导体元件,它在工作状态时,遇到可燃气体,半导体电阻下降,下降值与可燃气体浓度有对应关系。

   可燃气体探测器检测部分的原理是仪器的传感器采用检测元件与固定电阻和调零电位器构成检测桥路。桥路以铂丝为载体催化元件,通电后铂丝温度上升至工作温度,空气以自然扩散方式或其它方式到达元件表面。当空气中无可燃性气体时,桥路输出为零,当空气中含有可燃性气体并扩散到检测元件上时,由于催化作用产生无焰燃烧,使检测元件温度升高,铂丝电阻增大,使桥路失去平衡,从而有一电压信号输出,这个电压的大小与可燃性气体浓度成正比,信号经放大,模数转换,通过液体显示器显示出可燃性气体的浓度。

   探测部分的原理是当被测可燃性气体浓度超过限定值时,经过放大的桥路输出电压与电路探测设定电压,通过电压比较器,方波发生器输出一组方波信号,控制声,光探测电路,蜂鸣器发生连续声音,发光二极管闪亮,发出探测信号。从可燃气体探测器原理可以看出如果出现电磁干扰会影响探测的信号,出现数据偏差;如果出现碰撞、震动从而造成设备断路会现探测失灵;如果环境过分潮湿或设备进水,也有可能会引起可燃气体探测器出现短路,或线路电阻值发生变化,出现探测故障。

   使用者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出现的故障的原因十分复杂,总的说来主要因为使用者不了解探测器性能,设备选型不当、使用者使用不当、未按规范要求施工、维护保养不够等引起故障。以下主要通过分析使用者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出现故障的原因,同时提出如何正确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尽量减少故障的出现。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