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压力变送器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06):
第一,测量介质.

第二,精度等级:每一种电子式的压力变送器都会有精度误差的,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标的精度等级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和美国等国家标的精度是传感器在线性度最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范围的10%到90%之间的精度;而欧洲标的精度则是线性度最不好的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测量反的0到10%以及90%到100%之间的精度.如欧洲标的精度为1%,则在中国标的精度就为0.5%.

第三,量程:一般传感器测量的最大范围为传感器的满量程70%是最好的,也就是现在要测量70bar的压力,我们选的量程应该选100bar.

第四,输出信号:目前由于各种采集的需要,现在市场上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很多种。

第五,介质温度:由于它的信号是通过电子线路部分转换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介质温度为-30到+100度,如果温度过高,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冷凝弯来冷却介质,这样相对让厂家特地为你生产一个耐高温的压力变送器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第六,接液材质:我们要考虑的是压力变送器所测量的介质,一般的压力变送器的接触介质部分的材质采用的是316不锈钢,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没有腐蚀性,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压力变送器都适合你对介质压力的测量.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有腐蚀性,那么我们就要采用化学密封,这样不但起到可以测量介质的压力,也可以有效的阻止介质与压力变送器的接液部分的接触,从而起到保护压力变送器,延长了压力变送器的寿面.

第七,其他因素:我们确定上面的五个参数之后还要确认压力变送器的过程连接接口以及压力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如果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还要考虑防爆以及防护等级.一般我们测量的是相对比较清洁的流体,我们就直接采用标准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如果你所测量的介质是易结晶的或粘稠的,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外置膜片的或和化学密封共同使用,这样会有效的阻止介质堵住压力测量孔.

文章来源:http://www.ruler-tec.com/defaultyn.htm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的故障维修由于其采用了微处理器程序化规划,通常在显示屏上直接闪现出错信息。如:UND RNG表明正常核算的结果比校验的零位大2%以下。发作这种状况通常是1、低规模输出:正确输入条件;2零位校验坏:从头校验量程。3、传感器故障或损坏:更换传感器;OVER RNG表明正常核算的结果比校验量程大2%以上。缘由剖析及维修办法:1过量程输入:正确输入条件。2、量程校验坏:从头校验量程。3、传感器故障或损坏:更换传感器;BAD SPAN在操作CAL URV时间,致使超出规模值。缘由剖析及维修办法:1、在操作CAL URV时间使用的压力太低。2、不规则校验的树立;BAD IN1正常压力输入超出极限缘由剖析及维修办法:1、过规模或低规模输入:正确输入条件;2、校验坏:从头校验变送器。3、传感器故障或损坏:更换传感器;BAD ZERO在操作ZERO、CAL LRV或EXTERNAL ZERO时间,致使超出规模值,缘由剖析及维修办法:1,在操作时间使用压力太高。2、不规则校验的树立。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

   随着电子产品向高科技化、功能化、微型化的发展趋势,传感器也正处于传统型向新型传感器转型的发展阶段,集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多功能化、系统化、网络化于一体,不仅促进字传统产业的改造,而且可导致建立新型工业,是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微型化是建立在微电子机械系统(MEMS)技术基础上的,目前已成功应用在硅器上形成硅压力传感器。

   微电子机械加工技术,包括体微机械加工技术、表面微机械加工技术、LIGA技术(X光深层光刻、微电铸和微复制技术)、激光微加工技术和微型封装技术等。MEMS的发展,把传感器的微型化、智能化、多功能化和可靠性水平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传感器的检测仪表,在微电子技术基础上,内置微处理器,或把微传感器和微处理器及相关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A/D或D/A、存贮器、网络通讯接口电路)等封装在一起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系统化。(注:MEMS技术还完成了微电动机或执行器等产品,将另作文介绍)网络化方面,目前主要是指采用多种现场总线和以太网(互联网),这要按各行业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近年内最流行的有FF、Profibus、CAN、Lonworks、AS-Interbus、TCP/IP等。

   除MEMS外,新型传感器的发展还有赖于新型敏感材料、敏感元件和纳米技术,如新一代光纤传感器、超导传感器、焦平面陈列红外探测器、生物传感器、纳米传感器、新型量子传感器、微型陀螺、网络化传感器、智能传感器、模糊传感器、多功能传感器等。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

网友B:
说的挺细致,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