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编程

楼主(2014-08-06):
新手博途软件中添加DB块的变量,在程序中调用的时候偏移量显示的是问号,求解答

网友A:
条指令无法识别该数据类型

网友B:
编译一下DB块就好了

网友C(2015-06-12):
编译DB数据块,运行一下

网友D:
路过,没有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译一下DB块就好了

网友F:
貌似是没有编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