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4-08-06):
请问教老师们几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给300/400pLc清零,一些报警就消除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清零了有的报警就消除了?第二个问题:plc清零是把什么清除了?清零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说的清零是什么? 是触摸屏或者PC机 或者操作面板上有个清零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清零是什么? 是触摸屏或者PC机 或者操作面板上...

 老师,不是按钮,就是400plc上用旋钮进行的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