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可编程控制器通过以太网与S7-400通信

楼主(2014-08-06):
有做过的吗?请指教!

谢谢!!

用WINCC连接TWD也可以

网友A(2014-10-14):
如果是400和twido以太网通讯,可以用modbus/tcp通讯协议,前提是twido有网口或者有以太网模块,step7有modbus/tcp通讯协议库,

也可以用网关转一下。

wincc选择modbus/tcp协议,

还有很多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