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故障报警

楼主(2014-08-06):
各位英雄大家好!

本人遇到怪问题台达伺服型号ASDA-B2伺服驱动器在刚通电不到一分钟抱警006,检查接线正常,拔掉IO插头正常就不报警,插上时只接了电源24V进去,如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帮帮忙,解答一下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记得台达伺服报006故障是过负荷,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B:
006故障报警代码,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