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变配电及维修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楼主(2014-08-06):
1.现场变配电高压设备,不论带电与否,单人值班不准超越这栏和从事修理工作。
2.在高压带电区域内部分停电工作时,人体与带电部份,应保持安全距离,并需有人监护。

电压(千伏)

距离(米)

6以下

0.35

10-35

0.60

0.90

60-110

1.50

 3.变配电室内、外高压部分及线路,停电工作时:①切断有关电源,操作手柄应上锁或挂标示牌。②验电时应戴绝缘手套,按电压等级使用验电器,在设备两侧各相或线路各相分别验电。③验明设备或线路确认无电后,即将检修设备或线路做短路接地。④装设接地线,应由二人进行,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除时顺序相反。拆、接时均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⑤接地线应使用截面不小于25平方毫米的双色(绿、黄)铜线和专用线夹。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和短路。⑥设备或线路检修完毕,应全面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拆除临时短路接地线。电工之家
4.用绝缘棒或传动机构拉、合高压开关,应戴绝缘手套。雨天室外操作时,除穿戴绝缘防护用品以外,绝缘棒应有防雨罩,并有人监护。严禁带负荷拉、合开关。
5.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同一设备可做接地和接零。同一供电网不允许有的接地有的接零。
6.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或接地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分端或末端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漏电保护装置装设位置、型式与主要特性参数选择必须适应施工现场的实际需要,达到二级保护。
7.电气设备所用保险丝(片)的额定电流应与其负荷容量相适应。禁止用其它金属线代替保险丝(片)。
8.施工现场夜间照明电线及灯具,高度应不低于2.5-3米。易燃、易爆场所,应用防爆灯具。
9.照明开关、灯口及插座等,应正确接人火线及零线。
10.建筑电工应按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进行使用管理维护。

网友A(2015-03-09):
谢谢版主好资料 我顶 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