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步进 正反转控制程式实例

楼主(2014-08-06):
小弟正在学习使伺服 步进控制程式,但不得入门要领,那位大神是否可以帮助小弟。

小弟不胜感激。

控制硬件:

PLC:FX 3U /FX 2N /FX 1N 都可以。(我手上有现成的)

伺服:台达 三菱 都可以

控制要求:启动正转 反转 停止

网友A:
楼主您好,这是两期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擂台赛,上面有你想要的资料。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5736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2/545737_1.shtml

网友B:
伺服控制是比较复杂的,你可以查看伺服驱动器的手册,先接个简单的线路,试试参数

写几条指令看能不转

如果手边有项目,紧跟项目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