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和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8-06):
各位老师好,本人是从事电工行业的,现在手上有个昆仑通态触摸屏,和一个三菱PLC,但是PLC和触摸屏怎么也通讯不了,通讯地址和协议也来回弄了好多次了,就是怎么也连不上,但在电脑上模拟是可以控制到PLC的,真的找不到问题在哪,没办法,只好在这里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这是触摸屏的通讯设置:

以下是PLC的通讯设置,
 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师指点,通讯线是用RS-232CR的,不胜感谢!

网友A:
你好,一般只要两者通信端口设置正确,接线正确,基本可以通信上的。

楼主是否,可以把你PLC和触摸屏的通信设置截图上来。大家给你分析,这样更直观点。

网友B:
两个问题,通讯设置错误,线有问题,

网友C:
这是连接三菱FX2N的PLC的实例,PLC不用设置。

网友D:
 在三楼有图解呀,建议楼主可使用标准的学习来做 个就理解啦

网友E:
楼主你好

看看驱动类型是否选择合适。

通信电缆是否制作精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关注本人的问题,不好意思,发贴时没说清楚,本人手上的PLC是三菱FX系列的是{1N}。关于通讯线呢开始是自己焊的就是按这个图,但一直没通上信号,以为是线的问题,以到电子城买了一条,还是不行,我想问各位,如果是设置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在电脑上不能进行模拟了呢?是不是触摸屏的端口坏了?

楼主:
你好,本人设置的就是那三张图的,上两张是触摸屏的设备窗口设置,

 下一张就三菱PLC的通讯协议,那请问大哥还要在什么地方有设置呢?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你对我问题的关注。我的PLC是三菱FX系的,开始我自己焊一条通讯线也是和你发的图是一样的,也是加了3K的电阻,但不能通讯,我以到外面买了一条,结果还是不行,也 不知道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