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无法创建指定的存盘文件路径

楼主(2014-08-06):
我的触摸屏重启后总会有如题的提示框,点击确定后可以正常使用,请教高手我如何能够最快找到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晚还在学习,支持一下,表示的应该是无法创建project 文件吧,完成后的文件默认存放在里面,要不重新安装下,我放在D盘了

网友B:
系统盘符被你改成中文了吧?系统最好装纯净版,系统稳定,装软件少报错。

楼主(2015-05-13):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晚还在学习,支持一下,表示的应该是无法创建...

不好意思,回复太晚了,问题找到了,在用U盘制作功能包时勾选"更新MCGS"即可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盘符被你改成中文了吧?系统最好装纯净版,系统稳定,...

不好意思,回复太晚了,问题找到了,在用U盘制作功能包时勾选"更新MCGS"即可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