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画面同时要赋予PLC一个值怎么办

楼主(2014-08-06):
MCGS的7062K,现在做一个项目,要求打开触摸屏要同时赋予VW2等于对应画面数值,也就是打开界面一的同时VW2=1;打开界面二的同时VW2=2......以此类推,怎样编写脚本,求大神帮忙!!!!!!!!!!!!!

楼主:
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你怎么打开界面呢,按钮?如果是,写在按钮脚本里好了,VW1=1,等等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和VW连接,脚本写成这个变量=1

网友B:
用全局脚本,或者时钟脚本 都可以的啊。想写脚本得会VB 或者C 这是很基本的语言

楼主:
谢谢二楼,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4-10-11):
写在页面的启动脚本里面,每个页面写VW1=对应的数值就好

网友D(2015-04-27):
使 用 启 动 脚 本 就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