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西门子选型一下

楼主(2014-08-07):
求助!帮忙西门子选型一下,谢谢!

网友A:
不会选就不要用西门子!

天下品牌那么多,为何要这个

网友B:
PLC电源:PS307 5A 6ES73071EA000AA0

ET200M模块:IM153 6ES71531AA030XA1

DI模块:SM321 32点 6ES73211BL000AA0

DO模块:SM322 16点 6ES73221BH010AA0

AI模块:SM331 8点 6ES73317KF020AB0

AO模块:SM332 8点 6ES73325HD100AB0

计数模块:FM350-2 6ES73502AH010AE0

底板:482mm 6ES73901AE800AA0

前连接器:20针螺钉型 6ES73921AJ000AA0

前连接器:40针螺钉型 6ES73921AM000AA0

DP总线连接器:6ES79720BA120XA0

DP电缆:6XV18300EH10

网友C:
要采购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C电源:PS307 5A 6ES73071EA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会选就不要用西门子!天下品牌那么多,为何要这个

 同意你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电源:PS307 5A 6ES73071EA00...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