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昆仑通态组态软件与泛达P900X系列智能仪表通讯驱动

楼主(2014-08-07):
本人使用昆仑通态组态软件通用6.2版本,不能与泛达P900X系列智能仪表通讯,读取或者设置仪表的数值,跪求高人指点 或者提供驱动,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7.2的嵌入版,也没找到你这个型号的仪表驱动

不过你可以查查仪表的通讯说明

一般仪表,触摸屏都支持通用设备MODBUS

网友B:
modbus通讯

选对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