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烧毁了

楼主(2014-08-07):
接触器烧成这样,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前一段时间控制水泵的按钮掉线了。

触点都黑了!

网友A:
一般多数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过载 或是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D:
左下点接触不良,过热、打火烧的。

网友E:
1有可能你的线选的细了点,

2接口处没压紧

楼主: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设备运到展览会,又返回现场,线头可能松动了,现场接线人员没有及时检查,巡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设备运到展览会,又返回现场,线头可...

网友G(2014-09-21):
铜点么?接触不良改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数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I:
应该是接触器压线松动引起这一相过热

网友J:
虚接打火造成的!!!!!!!!!!!!!!

网友K:
看起来像是接触不良(导线与端子间)。

网友L:
接线时螺丝没拧紧发热,形成恶性循环烧坏,严重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M:
接触不好或者是负载不平衡,烧的那相负载大。

网友N:
过流了,接触不良到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