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Draw 宏指令编译时 软件崩溃

楼主(2014-08-07):
软件版本:SamDraw4.0  官网下的

系统为 WinXP 换过一台电脑

点重试后  软件直接关闭

网友A:
你的变量定义的错误吧

网友A:
数组内部数据加5 另外  数组 应该是从0开始的吧  你定义了data[5]

应该是 data[0]-data[5]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内部数据加5 另外  数组 应该是从0开始的吧  ...

哥们,你先学下C,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量定义的错误吧

在XP系统的环境变量里的用户变量中找到path,在里面加入如下语句,

C:\Program Files\SamDraw4.0\macro;

以上路径为安装路径

网友B:
如果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建议你直接拨打显控技术支持电话4007776399

网友C(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D: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