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影像测量仪?

楼主(2014-08-07):
我想购买影像测量仪,不知道怎么选购?要考虑哪些因素?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测量仪器设备龙蛇混杂。如何选购高效,最佳性能的影像测量仪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天准公司认为选购过程中,要把握四个基本要素:

1、工作行程

如何选择影像测量仪,首先必须了解您需要测量的工件大小。影像仪的工作行程必须参照工厂所需测量的产品的大小来确定机器的工作行程大小,测量仪器的工作行程相比所测产品的大小如果过小,则工件测量不了,如果太大则是一种浪费(影像测量仪的工作行程直接与销售价格有关)。

2、精度标准

影像测量仪的精度标准,就是要参照工厂所需测量的产品的精度来选购(每个仪器生产厂家的产品出厂标准与装配标准乃至仪器实物的精度都会不一样),如果工厂产品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时,选择一般的厂家的仪器就可以了,如果所测产品的精度要求较高,就需选购仪器精度高的厂家生产的相关仪器。目前国内精度最高的影像测量仪是天准出品的VMU自动影像测量仪,测量精度达到1.5微米

3、仪器功能

影像测量仪的功能,是指影像仪的使用便利性,测量软件的易学易用性,和仪器的稳定性,如果工厂测量的产品量比较大,则最好选择全自动影像测量仪以保证测量效率,并选择自主开发的软件,以便获得更好的兼容性和升级速度。

4、售后服务

影像测量仪的性价比,必须从仪器的配置,精度,稳定性,价格,售后服务或是维护的便利性来综合考虑。价廉的仪器,可能精度较差,稳定性差,售后无保障,使用寿命短;进口的测量仪器,可能性能比较稳定,使用寿命长,但是仪器升级麻烦,出了故障维修费用较高,维修配件也不容易找到。所以一定要找正规厂家,仪器售后有保证。考虑到售后服务的价格,国内品牌较为有优势。如天准公司提供Vispec软件终身免费升级以及制定个性化测量功能等服务。

网友B:
主要是能满足测量要求就行,精度和行程,还有机器质量、性价比、售后等。

网友C:
精度和行车很重要 迅尔仪表 计  http://suremeters.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能满足测量要求就行,精度和行程,还有机器质量、性...

谢谢英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测量仪器设备龙蛇混杂。如何选购高效...

谢谢教授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