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和继电器

楼主(2014-08-07):
1.如何选择接触器和继电器,比如现在是220V电路,

2.假如电路,电压时220V,一个2kΩ,后面接上一个220V继电器,那么电路的电流怎么计算,需要算上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吗

网友A:
基本上不用啊线圈的电阻 相对于2K来说小的不值一提 算电流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

选择接触器 与继电器  他们俩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触点通过的电流大小不一样。如果你通过触点的电流大的话 选接触器 ,电流很小的话 选继电器就行啊  为什么不都用接触器  因为接触器的体积大  响应相对慢  造价还高 所以根据实际情况 自己定选什么。

网友B:
一般继电器体积小,反应快,负载能力低,一般用于控制电磁阀、接触器、灯等比较小的负载。接触器多数用于控制负载比较大的控制,如电动机、加热装置等。

网友C:
简单点说:继电器基本是小电流用的,好多不超过10A;接触器是大电流用的,一般都是大于9A或12A的

网友D:
1.如何选择接触器和继电器,比如现在是220V电路,

根据电压和电流选取接触器和继电器

2.假如电路,电压时220V,一个2kΩ,后面接上一个220V继电器,那么电路的电流怎么计算,需要算上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吗

电流不需要你计算,看标称值就行了,你算出的电流是不对的

网友E:
2K电阻跟220v的继电器串接?有可能继电器就不会工作了。220V的继电器线圈2端要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