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密码设置

楼主(2014-08-07):
mcgs中一个界面设置权限,需要登录密码,登录密码错误后不弹出提示密码错误的对话框,好像卡机了一样,这

时候点击键盘上的ALT还能弹出密码错误的对话框,一开始这个功能是好使的,后来加了一个定时存储数据的功

能以后,这个密码登陆就不好使了,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

网友A:
不显示对话框的话 很可能你加存储数据的功能 刷新了画面 这样就导致你的画面一直在刷新,一直在循环 所以你的对话框一出来就被刷没了 可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对话框的话 很可能你加存储数据的功能 刷新了画面...

你好,我不是随时进行存储,是每隔12小时或按停止时存一次数据,我回家用自己电脑试

这个程序,好使,但也不能说就没有问题,因为在家我没有进行多次存储(模拟通讯),最

闹心的是电脑上这种状况放在触摸屏里就没有了。。。但有一块长时间跑的触摸屏出现了密码错误卡机的现象,我分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了。。。方便的话加QQ说吧,这么说有点慢,我

qq:465546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