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磁场干扰环境下的检测传感器

楼主(2014-08-07):
在高温环境下130 左右,需要检测物体的变形量。并将数据记录下来,便于后续的分析和开发。

一般如激光传感器的工作温度大概都在50度-70度左右,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A:
可以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用一些耐热的辅助工装来做测量 这样就避免温度的问题了。

网友B:
找耐高温的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C:
采用激光测量的仪器就是为了远距离测量,所以仪表不需要那么高的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耐高温的传感器就好了

目前一直找不到相关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激光测量的仪器就是为了远距离测量,所以仪表不需要那...

测量环境是整体封闭的,所以即使采用激光测量,也要在高温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