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飘移

楼主(2014-08-07):
威纶触摸屏飘移、效过还是一样、怎么办、可以换吗、那里可以换

网友A:
没有过保就保修吧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行不行,如果不行只能送修了

网友C:
怎么个飘法 删闪吗  不会是灯管坏了把

网友D:
是你把背后安装扣拧得太紧了。

网友E:
折屏就是有这个问题,上次参加西安发布会,他们也承认了 ,不过不是说新产品不会有了,就是安装挤到了机身。

网友F(2014-10-20):
专业维修触摸屏qq1370235739,免费提供技术咨询!

网友G:
触摸校正一定要垂直于触摸屏,点在10字光标处;可平方桌面测试,如平方桌面可以,安装上又出去,极有可能是安装挤压;如平方桌面,步骤都正确还是不行,可以先返厂检修下。

网友F:
专业各种触摸屏故障维修qq1370235739,免费提供技术咨询!

网友H(2014-11-28):
触控漂移。遇到过,直接拿去修了,也不算太贵。

网友I(2015-01-14):
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   v

网友J:
我的两个MT6070IH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维修一个大约是多少钱。校正了也没有用。有维修的可以加我QQ,我在深圳地区。应该过保修期了。我的QQ是4184704

网友K(2015-06-17):
专业维修触摸屏qq783328480,免费提供技术咨询!

网友L:
你可以校准试试,就是开机的时候,按住屏幕不要松手。就可以自动进入校准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