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助111

楼主(2014-08-07):
我用usb-ppi在一个地方试着连cpu226能在线,但换个同样cpu226就不行了(同样的设置)。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用的线淘宝上买的便宜线?

网友A:
不稳定,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B:
看通信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C:
 有时能通讯,有时不可以,可能是便宜的线通讯不稳定,对 接口要求较高

网友D:
应该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