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调试问题

楼主(2014-08-07):
西门子314c-2dp,现在可以看到监控程序输出有动作,实体模块没有输出,是怎么回事情?

网友A:
以程序的变量表为准。

一个外部点只可以有一个线圈。

网友B:
可以强制一下输出,然后看PLC输出指示灯。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C:
查看一下接线,PLC输出的公共端有没有接。

网友D: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反反复复反复

网友E:
1, 确认你的程序没有双线圈输出

2, 还有强制一下外部Q 点输出,看有指示灯亮呀

3, 检查你的 Q 点模块连接通讯正常不?

网友F:
估计是你的软件有问题,我遇到过和你相反的情况,用软件强置输出点,在变量表上显示不出来,而在实际的PLC输出模块却有输出,此种情况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G:
我上回也碰到过,重启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H:
有可能是模块出问题了

楼主(2014-09-16):
重新清理下CPU,接到实体控制箱解决

网友I(2014-11-24):
首先看有没双线圈,再看 地址组态有无问题,最后在检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