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学习PLC比较快

楼主(2014-08-07):
大家好,我现在学习PLC,自己有一套电控系统  是自己组件的,问题是不知道从何下手,但是简单指令的应用我现在基本掌握,但是不知道用在哪里  比如加减乘除等   比较    寻址等,这一系列我不知道用在哪里,很苦恼,

网友A:
工控是包罗万象的    所以有些基础电工知识也是必要的

网友B:
边理论,边实践操作,最好就是和plc整天打交道!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对于模拟量处理,需要用的算法指令。

对于控制,可以使用简单的逻辑编写。

网友D:
我也不会,只会一般电工接线类的,求大侠包养

网友E:
找一个师傅跟着做几个项目就熟练了

网友F:
恩~要有实际的要求,实际的东西就做,可以找本市内比较靠谱的班学习一下,要那种能练的,不是书上的例题的~~

网友G:
找个做非标的工厂,做非标,实践中学习,这样子最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找个做非标的工厂,做非标,实践中学习,这样子最快的  ...

网友I:
自己给自己出些难题啊,想一些控制逻辑,自己想办法实现。玩呗。比如,先做个简单的红绿灯,然后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做红绿灯。然后做按某个钮能HOLD住绿灯,多少时间后又自动回复,再然后,做个计时系统,晚上22点到转天早上6点只亮黄灯闪烁,等等,练呗,呵呵

网友J:
直接从台达PLC学起,上手快!!!!

网友K:
楼主,你需要找个活直接干了,边干边学。

如果自己只是自己出问题,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

行不行,客户说了算。

网友L:
自己搭的实验台就按着想实现的目的进行编程练习,不过说实话这样只能练练基本逻辑。

真要学习还是要实际做设备,一个完整机器的程序,很多东西就都用得到了。

网友M(2014-10-12):
我也是来学习的!没师傅教学起来很难的

网友N:
正在学习,也是没有师傅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