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装一个报警停机··

楼主(2014-08-08):
我是工厂里面机械维修,电气工程师跳槽了,领导要求我们电气也要自己会维修,一切都在摸索中······

我们的包装机上有个传送皮带一旦跑偏了就非常麻烦,

之前安装了光电开关和报警灯,检测到皮带跑偏就会报警

但是机器不会停机,现在要求皮带跑偏一报警机器就停下来。

PLC上报警的输出点接中间继电器线圈,有一对常开触点用来通断报警灯

机器上有个停机按钮,按一下就会停机

我能否用还是用这个中间继电器,再取一对常开触点并联到停机按钮上

来实现报警就机器停机

网友A:
将中间继电器的信号直接接到停止开关的下端就行。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只要跑偏,出发一个信号,就停机。

根据你说的,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完全可以,在 停急中串联一个 皮带跑偏的感应信号就可以.给钱我去帮你搞定

网友D:
急停开关一般是常闭的,应该把常闭触点串接在急停开关

网友E:
你停止开关也是接入PLC输入点的吧?

要分2种情况,看开关是常开点还是常闭点。如果停止开关是常开点,那就把中继的常开点并联在开关上。如果停止开关是常闭点,那就把中继的常闭点串联在开关上。

网友F:
这种公司做事实在是不好玩

网友G:
可以,没问题,大胆去尝试吧

网友H:
你可以滚粗了,抢电工的饭碗,没你这么玩的,都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要替你的老板省钱,你也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够万能,电工,钳工分开做都轻松,不是说电工很牛逼,或者钳工很牛逼,都是打工的,不要好死了老板,破坏了市场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种公司做事实在是不好玩

网友J:
  这个功能很好实现,完全可以,没问题,大胆去尝试吧

网友K:
你们应该有PLC的吧?做到程序多简单啊,将跑偏的信号跟关的信号并到一起就行。完全不用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停止开关也是接入PLC输入点的吧?要分2种情况,看开...

 谢谢提醒,我去看下停机按钮是常开还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应该有PLC的吧?做到程序多简单啊,将跑偏的信号跟...

是西门子S7-400的PLC,不过我就这2个月稍微自学了点S7-200,

300和400是用同一种线连的吗

网友L:
建议做个纠偏装置,可以减少跑偏机率。

网友M:
将中间继电器的信号直接接到停止开关的下端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你停止开关也是接入PLC输入点的吧?要分2种情况,看开...

这种方法可行,如果停止开关不接PLC输入,同样分两种情况,按以上处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停止开关也是接入PLC输入点的吧?要分2种情况,看开...

楼上说的对

网友P:
把常闭点串到你的停机按钮就可以了,报警后常闭点变常开,切断停机

楼主:
已经弄好了,改了程序省去了爬上爬下接线

网友Q: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R:
改了程序已经弄好,应当是比较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