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 RS485通讯

楼主(2014-08-08):
关于RS485通讯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将两台PLC通过一条485电缆用菊花链方式连到NPORT5630,接入PKS系统,PKS中用SCADA组态,现单独激活PLC通讯都正常,同时激活两台PLC,则通讯立即不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与终端电阻有关系

网友B(2015-03-13):
检查终端电阻,检查两台PLC的站地址是否冲突,检查接线。

网友C(2016-04-23):
地址是否用冲突,是否设置成一样了?

网友A(2019-03-19):
检查地址及通讯参数设置,以及组态设置

网友D(2019-07-18):
PLC的全双工/半双工设定,地址,通讯波特率

网友E:
这个我这里也出现过,后来分开两台就没事了。可能与硬件性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