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临时用电电工问答汇总

楼主(2014-08-08):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专用的电路中性总直接接地的220\380三相四线电力系统,必须符合下列规定(三项基本原则)?
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
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2、什么是三级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设置配电柜、或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形成三级配电系统。

3、什么是TN—S系统?
是N线和PE线分别单独设置的三相五线制系统。

4、什么是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是指在总配电箱和开关箱设置漏电保护器形成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5、什么情况应编制用电组织设计?
总容量在50kW及以上者,应编制用电组织设计。

6、临时用电工程图纸绘制要求?
临时用电工程图纸应单独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应按图施工。

7、组织设计及变更要求?
组织设计及变更 ,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组织编制,经相关部门审核及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8、电工要求?
电工属于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工作。

9、电工作业要求?
电气工程必须由电工完成,并应有人监护。

10、暂时停用设备要求?
暂时停用设备的开关箱必须分断电源隔离开关,并应关门上锁;

11、移动电气设备时要求?
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经电工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后行。

12、临时用电工程定期检查要求?
临时用电工程定期检查应按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对安全隐患必须及时处理,并应履行复查验收手续。

13、临时用电定期检查制度
施工现场可每月一次,基层公司可每季一次。

14、外电架空线路正下方安全要求?
在建工程不得在外电架空线路正下方施工、搭设作业棚、建造生活设施或堆放构件、架具、材料及其他杂物等。

15、护设施与外电线路之间最小安全距离?
应符合1KV-4M 1-10 KV-6M 35-110KV-8M 220KV-10M 330KV以上15M的规定。

16、外电防护设施材料要求?
宜采用木、竹或其他绝缘材料搭设,不宜采用钢管等金属材料搭设

17、外电防护IP30等级是什么意思?
能防止直径不小于2.5mm的固体异物穿过,

18、外电 防护 4项措施?
安全距离 ,绝缘隔离 ,其他与电杆加固措施

19、电气设备设置场所的安全要求?
应能避免物体打击和机械损伤,否则应做防护处置

20、关于电气设备的保护有什么要求?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与保护零线连接。保护零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总配电箱)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

21、保护接零、接地有什么要求?
施工现场电气设备必须做保护接零,严禁设备做保护接地。

22、施工现场对PE线的安全要求?
PE线上严禁装设开关或熔断器,严禁通过工作电流,且严禁断线。

23、关于重复接地的安全要求?
保护接零 在配电室 做重复接地外, 配电系统的中间处和末端处做重复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Ω

24、单独敷设的工作零线可否重复接地?
严禁将单独敷设的工作零线再做重复接地。

25、金属电器安装板与金属箱体应做电气连接的说法是?
实际上是说金属箱体应做保护接零。

26、接地装置的接地线有什么安全要求?
每一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应采用2根及以上导体,在不同点与接地体做电气连接

27、电器设备都应设在什么场所?
所有的电器设备都应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

28、停电维修时有什么安全规定?
停电维修时应挂接地线,并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停电标志牌。停送电必须由专人负责。

29、电箱、设备的距离?
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电焊机一次线不宜超过5m。

30、动力与照明开关箱可否没在一起?
动力与照明开关箱必须分设。

楼主:
1、金属箱门保护要求?
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必须通过采用编织软铜线做电气连接。

32、重复接地与N线相连接会产生什么后果?
会造成部分三相不平衡电流将通过大地流回中性点,而造成漏电保护器频繁误动作。

33、电箱的进、出线的安全技术要求?
电箱的进、出线口应配置固定线卡,进出线应加绝缘护套并成束卡固在箱体上,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移动电箱进、出线应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不得有接头

34、总配电箱电器的安全技术要求?
总配电箱 电器应具备电源隔离,正常接通与分断电路,以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35、开关箱电器的安全技术要求?
开关箱可以用具有可见分断点和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即可,可不再另设隔离开关

36、隔离开关使用的安全技术要求?
隔离开关只可直接控制容量不大于3.0kW的动力电路,但不应频繁操作。

37、大于3.0kW 频繁操作的没备控制办法?
大于3.0kW 频繁操作应采用接触器和按钮等组成的控制电路

38、关于漏电保护器装设的安全技术要求?
应装设在总配电箱、开关箱靠近负荷的一侧,且不得用于启动电气设备的操作

39、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参数选择?
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0.1s。特殊场所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0.1s。

40、总箱中漏电保护器的参数选择?
漏电动作电流应大于30mA,动作时间应大于0.1s,乘积不应大于30mA·s。

楼主:
41、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极数选择?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极数和线数必须与其负荷侧负荷的相数和线数一致42、 配电箱、开关箱的电源进线的安全技术要求?严禁采用插头和插座做活动连接。43、配电箱、开关箱的其它安全技术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应有名称、用途、分路标记及系统接线图。箱门应配锁,并应由专人负责。44、电工捡查维修防护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检查、维修人员必须是专业电工。检查、维修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鞋、手套,必须使用电工绝缘工具,并应做检查、维修工作记录。45、电工捡查维修安全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对配电箱、开关箱进行定期维修、检查时,必须将其前一级相应的电源隔离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作业。46、停送电顺序?A、送电操作顺序为:总配电箱一分配电箱一开关箱;B、停电操作顺序为:开关箱一分配电箱一总配电箱。47、配电箱、开关箱内安全要求?不得放置任何杂物,并应保持整洁48、用电人员捡查漏电保护器的安全技术要求?每天使用前应启动漏电试验按钮试跳一次,试跳不正常时严禁继续使用。49、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现场勘测、确定位置、负荷计算、选择变压器、设计配电系统、设计防雷装置、确定防护措施、制定安全用电和电气防火措施。50、说明电缆线中五芯电缆的各种颜色代表什么,使用中注意事项?相线中A相 黄色; B相绿色 ;C相 红色; N线 淡蓝色 工作零线; PE线绿/黄双色 保护零线。规格要求:淡蓝色芯线必须用作N线;绿/黄双色芯线必须用作PE线,严禁混用。

楼主:
51、临时用电工程验收序程?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经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52、电箱铁板厚度的要求?开关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2mm;配电箱箱体钢板厚度不得小于1.5mm。53、配电箱的电器安装板上设N线端子板和PE线端子板有什么要求?N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绝缘;PE线端子板必须与金属电器安装板做电气连接。54、接地体有什么要求?接地体宜采用角钢、钢管或光面圆钢,不得采用螺纹钢。55、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与保护零线连接保护零线应由什么位置引出?保护零线应由工作接地线、配电室(总配电箱)电源侧零线或总漏电保护器电源侧零线处引出。56、重复接地PE线与N线相连接后果是什么?重复接地PE线严禁与N线相连接,否则部分三相不平衡电流将通过大地流回中性点,而造成漏电保护器频繁误动57、电箱内电器安装间隙是怎样规定的?电器进、出线瓷管孔与电器边沿间;15A30 mm;20~30A50 mm;60A及以上80 mm上、下排例电器进出线瓷管孔间间距25 mm;电器进、出线瓷管孔至板边40 mm;电器至板边40 mm。58、临时用电工程的4种图纸?用电工程总平面图、配电装置布置图、配电系统接线图和接地装置设计图。59、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建立安全技术档案,包括那些内容?①用电组织设计的全部资料;②修改用电组织设计的资料;③用电技术交底资料;④用电工程检查验收表;⑤电气设备的试验、检验凭证和调试记录;⑥接地电阻、绝缘电阻和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参数测定记录表;⑦定期检(复)查表;⑧电工安装、巡检、维修、拆除工作记录。60、配电箱、开关箱的进线口和出线口安全技术要求?进线口和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底面。配置固定线卡,加绝缘护套并成束卡固在箱体上,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

楼主:
61、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和箱门安全技术要求?保护接零、金属箱体和箱门必须采用编织软铜线作电气连接。62、施工现场什么地方可使用三、四芯电缆?施工现场单相、两相的移动照明、大功率照明和用电设备必须使用三芯电缆其中一根为PE线。施工现场三相用电设备从开关箱至设备可使用四芯电缆其中一根为PE线。63、TN系统中的保护零线、 接地、重复接地有什么要求?TN系统中的保护零线除必须在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外,还必须在配电系统的中间处(分箱)和末端(开关箱)处做重复接地。每一处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Ω。每一接地装置的接地线应采用2根及以上导体,在不同点与接地体做电气连接。严禁将单独敷设的工作零线再做重复接地。64、自然接地体。为减少施工量和节约材料,可将塔吊机身、建筑物的钢筋、金属构架等用作接地装置,但它们和大地的电气连接要可靠,热稳定性要好。65、当施工现场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时保护接零有什么规定?电气设备的接地、接零保护应与原系统保持一致。不得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零,另一部分设备做保护接地。66、电缆线路安全技术要求?需要三相四线制配电的电联线路必须采用五芯电缆。电缆线路应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沿地面明设电缆直接埋地敷设的深度不应小于0.7m,并应在电缆紧邻上、下、左、右侧均匀敷设不小于50mm厚的细砂,然后覆盖砖或混凝土板等硬质保护层。在建工程内的电缆线路必须采用电缆埋地引入,严禁穿越脚手架引入。67、临时用电工程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的规定?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必须由电工完成,并应有人监护。电工等级应同工程的难易程度和技术复杂性相适应。68、各类用电人员应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和所用设备的性能,并应符合那四条规定?1、使用电气设备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和配备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并应检查电气装置和保护设施,严禁设备带“缺陷“运转;2、保管和维护所用设备,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解决;3、暂时停用设备的开关箱必须分断电源隔离开关,并应关门上锁;4、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经电工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后进行。总配电箱应设在靠近电源的区域,分配电箱应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区域,分配电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超过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宜超过3m。电焊机一次线不宜超过5m。69、开关箱配置的要求?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2台及2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动力开关箱与照明开关箱必须分设。动力与照明开关箱必须分设。70、电箱高度配置的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端正、牢固。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的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为1.4m~1.6m。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坚固、稳定的支架上,其中心点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宜为0.8m~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