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零线有电的原因

楼主(2014-08-08):
为什零线线径太细,接头不紧固或过多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象。新手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A:
你之前已经发过帖子了,也已经说的很清楚。零线之所以有电压是因为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有电流流过。假如三相平衡的话中线电流为零,自然就没有电压了,但这种情况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什么线径细接头不紧只是造成线路阻抗增加,会使电压进一步升高。

网友B:
  三相线平衡时线电流为“0”,那在不平衡时,零线就会有电流,当然也带电

网友C:
零线就不能太细了,太细了很危险的,你知道不知道

网友D:
电阻大,压降大。

网友E:
家里的N线直接可以用手触摸,那就是很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家里的N线直接可以用手触摸,那就是很平衡???

平衡是对三相电来说的,即使是三相,N线可以用手摸也不代表平衡,人体安全电压是36V,低于这个值很多人是感觉不出来的。N线要达到36V,因为接地电阻一般都很低,因此电流还是很大的,可能都有几百安了。对于家里的N线,因为是单相,N线肯定是有电流的,N线电压主要就是所用的变压器三相不平衡和进屋线线路阻抗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