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参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4-08-08):
现在FB里面定义了输入输出型INT数组变量,在FB调用的时候,出现这参数该如何填写?

D、H、W、IR、DR以及通道都不行,那要写什么?

网友A:
欧姆龙CX-Programmer中给功能块赋值需要使用工具栏上的新功能块参数指令或者直接在功能块引脚中使用快捷键P,然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CX-Programmer中给功能块赋值需要使用...

 我知道,你看图就知道我已经插入了。但是你注意到母线的颜色没有,是红色的,说明参数调用不对。我就是要问,这里参数应该是D、W还是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欧姆龙CX-Progr...

确保所有的块参数都是使用上述方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