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 断电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4-08-08):
各位工友,请问ABB的PLC如何实现断电数据保存,重新上电后仍然按照原数据运行?我用的是PM564-TP型号的PLC,上位机用的是MCGS触摸屏,通过Modbus串口通信给PLC写变量数据。或者那个工友帮我发一个类似的工程文件也行,谢谢啦

网友A:
不是 自带电池吗  怎么断电还能丢数据呢

网友B:
是不是内部没有放内存卡啊。

网友C(2014-09-11):
abb的断电保持564和554里要设置下,把变量数据保存到r区